[ZLG-ARM] 谢谢!

楼主(2007-03-14):
谢谢!

网友A:
RE

您说的中断后程序复位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
如果问题出现了,建议您直接致电我们,和我们沟通解决问题:020-22644384。

一般的JTAG和计算机仍然还是通过并口和串口连接,而笔记本大多都不用并口和串口,而且并口的JTAG还可能有兼容性问题。

ULINK仿真器和PC的接口是USB口的,可以在笔记本上调试。

楼主:
再请问

感谢及时回复。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随开发板提供的ARMJTAG下载线与ULINK仿真器在功能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接口不一样。我的理解对么?如果这样,那么ULINK仿真器怎么卖那么贵呢?它是不是有一些更高级的功能呢?

网友A:
RE

请参考。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