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31 JTAG 调试

楼主(2007-03-14):
最近在调试LPC2131时突然碰到一个问题,
     报出的错误提示为: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好象和硬件没有关系,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我的邮箱hero_0810@163.com
有解决方法后麻烦告诉我一声!
谢谢

网友B:
可能是你改变过工程文件的目录

你将工程目录下的XX_data文件夹删掉再试一下

楼主:
苦寻解决办法

三楼兄弟的办法我试过了,可还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问题虽小可搞的人心情很差,答案苦寻中......

网友C(2007-06-04):
刚刚还在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刚学这个!

刚刚还在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刚学这个!
知道的麻烦共享一下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没有加载.

 相关链接:http://www.rf-mcu.com

网友A(2007-09-12):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easyjtag和easyjtag-h是不同的,现在的easyarm2131开发板都是用的easyjtag-h,所以要用光盘自带的easyjtag-h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