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我在做外部存储器试验时遇到问题

楼主(2007-03-19):
请教您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基础教程》上讲:如果存储器组配置成32位宽度,地址线A0,A1无用,16为则A0无用,8位则需要使用A0。
可是《基础教程》下面配的图上32位宽存储器组连接32位的存储器芯片的A[a_b:0]都用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其二:为什么外部存储器写访问时的addr信号要早出一个时钟周期阿?

请赐教。

网友A:
RE

不客气。
一:配图有错。即是说:CPU的地址线A2接到存储器芯片的地址线A0。

二:
您的第二个问题,只说说我的个人理解,仅供您参考。
实际上,在读访问时,有效地址也比有效数据先出现至少一个周期。
假设有效地址一出现,有效数据同时出现,那么这是不可能的。您应该清楚世界上没有这么快的存储器,也不合常理。所以,有效地址必然比有效数据先出现,必然要经过一段过渡期,才能认为出现的数据是有效数据。

再考虑到存储器读写周期计算的最小单位是cclk,那么从设计者的角度考虑,拟定一个时序图,预期有效地址比有效数据先出现一个或2个等整数个cclk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楼主:
谢谢周工

您讲得非常详细,谢谢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