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lc2132作精度0.1us的信号发生系统是否可行?

楼主(2007-03-20):
原来的单片机+汇编 现在想要升级,但是不想看汇编了
请问精度0.1us的信号发生系统 用plc2132 +C语言 是否可行?
有人做过类似开发吗?

网友A:
可否用PWM实现

可否用PWM实现,不知道PWM精度是否够

网友B:
RE

zysunol:

    Lpc2132的定时器是可以计数PCLK的,1个pclk计数值加1。而LPC2132的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60MHZ。您可以设定外设周期和CPU周期相等,则1个外设周期最短可达到1000000/(60*1000000)=1/60=0.0167us。即使令外设周期再翻倍,也可以达到0.0334us。
    可以用C设置定时器,得到您需要的定时周期。

网友A:
我原来用LPC2114做PWM实验测试过输出PWM信号(示波器测试)

LPC2114用PWM产生时钟信号测试
采用Tektronix DPO7104数字示波器测试,条件
/* 系统设置, Fosc、Fcclk、Fcco、Fpclk必须定义*/
#define Fosc            11059200                    //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当与实际一至
#define Fcclk           (Fosc * 4)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为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 / 4) * 4             //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 / 4)的1、2、4倍
在该条件下,输出最高频率信号为Fpclk/2,即为22 118 400Hz

下面是源程序:/* PWM周期及占空比设置值 */
#define  CYCLE_DATA    20000000        //设置波形输出频率,频率设置为(Fpclk/ PWMMR0),而PWMMR0必须
//为整数,所以PWM输出频率有限制,可能到达任何频率,即不连续
#define  DUTY_CYCLE_DATA    PWMMR0/2    //定义输出波形占空比
void  PWM_Init(void)
{   PWMPR = 0x00;                    // 不分频,计数频率为Fpclk
    PWMMCR = 0x02;                    // 设置PWMMR0匹配时复位PWMTC
    PWMMR0 = Fpclk/CYCLE_DATA;        // 设置PWM周期
    PWMMR6 = DUTY_CYCLE_DATA;    // 设置PWM占空比
    PWMLER = 0x41;                    // PWMMR0、PWMMR6锁存
    PWMPCR = 0x4000;                // 允许PWM6输出,单边PWM
    PWMTCR = 0x09;                    // 启动定时器,PWM使能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80000;            // 设置PWM6连接到P0.9管脚
   PINSEL1 = 0x00000000;            // 其它管脚设置为GPIO

   PWM_Init();                        // PWM初始化

   while(1);
   return(0);
}

楼主:
谢谢各位

zlgARM arzhiy回答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C:
PWM简单些,方波就没什么PWM的精度问题了

网友D:
加片cpld,emp240才18块不到!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