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设置DebugInChipFlash时跳线

楼主(2007-03-20):
SmartARM2200开发板,用了LPC2214的芯片,在使用DebugInChipFlash方式时,应该用“Bank0-RAM、Bank1-Flash”模式还是“Bank0-Flash、Bank1-RAM”模式?另外的启动跳线模式是“INSIDE”还是“OUTSIDE”?

这些设置是否必须在启动AXD Debugger之前就准备好?

另外,使用了DebugInChipFlash方式后,是否以后直接对开发板加电就可以运行上次调试后保留在芯片内部的程序了?

谢谢各位帮忙回答。

网友A:
RE Herowa

1、跳线选择到INSIDE就好。
2、是的。
3、没错。因为这种调试方式是把程序下载到了内部FLAS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