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92的isp问题

楼主(2007-03-20):
我自制的2292电路板。ISP偶尔好用。但是也有个别时候虽然可以识别芯片的ID,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提示无法与实验板通讯。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E

请参考。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page=1&t=2462983&tp=EASYJTAG%u65E0%u6CD5%u8FDE%u63A5EASYARM2131

楼主:
还是有问题

ARM CPU的供电、复位、时钟,串口都是正常,问题是能识别ARM的ID,还有BOOT LOADER ID,但是烧写程序的时候就不好用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E

换最新版本的ISP烧写软件试试,并且注意选择各种不同的波特率来试验一下。

楼主:
还是不可以。。。

波特率我也试过了,还是不好用。。。谢谢你的支持。请问还有设么别的办法吗?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能识别出芯片,但是却不能烧写芯片?

网友B(2007-08-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怎样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