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OSTaskIdleHook函数,进入空闲模式,程序跑飞

楼主(2007-03-21):
用EasyArm2200跑ucos-ii,想在OSTaskIdleHook函数,进入空闲模式(PCON =1;),程序就跑飞了(也可能是不跑了).
请教周公,难道lpc2214的定时器中断不能让cpu退出空闲模式,怎样才能让ucos-ii进入空闲模式?谢谢!

网友A:
RE

Btman: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令CPU退出空闲模式,建议您自己做个前后台程序实验一下。CPU能不能进空闲模式,和UCOS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Re zlgARM

谢谢zlgARM.后来我发现直接运行,不用jtag仿真运行就没问题.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