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能用pwm产生这样的波形吗?

楼主(2007-03-21):
基波的频率为2.5M,能否用模拟开关 ,但能不能控制脉冲的个数啊

网友A:
我是初学者,但是也想帮人忙

我懂得很少阿,你别见怪,可能我的答案很弱智:)

1。能否就用通用io口述出高低点平加延时函数来完成这个波形。这样做存在误差还是系统的频率之类的达不到?

2。用3个pwm口产生的波形叠加怎么样?每个pwm#产生波形时的初始相位可以控制吗?会不会每次叠加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我刚开始起步,您来指正:)谢谢

楼主:
不行啊

io脚的频率达不到2.5M啊   我也郁闷  都是刚开始学的  ^_^

网友B:
cpld,不到20块搞定!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2142能否产生脉冲个数可控制的pwm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