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办法让lpc2214对外部脉冲计数吗?

楼主(2007-03-21):
想用lpc2214对连续信号测频,频率范围约40-80kHz.
lpc2214的定时器好象无法直接对外部事件进行计数(我一直以为此为该微处理器一大缺陷),用外部中断当然可以,但系统除了测频外还有很多任务,不可能频繁被中断.想请教一下周工,如果不扩展芯片,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RE

Btman:
    用捕获功能测频。在百度搜一下吧,很多资料的。

malaohu:
    勤学敢问是好品质,祝您成功。

楼主:
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会漏掉脉冲吗?

谢谢zlgARM!
40-80kHz的信号,周期为25us-12.5us,如果用捕获功能测频,就不知精度如何?如果多次捕获取平均,因为对ARM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漏掉脉冲?比如:捕获中断发生后,cpu先关中断,读出捕获寄存器的值,再重新打开捕获中断。而此时可能已漏掉了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