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i 问题

楼主(2007-03-21):
spi, pi, pd, ps
如果我设置好spi之后
是不是写一下S0SPDR就行了?
S0SPDR=0x55;是不是就可以了?
用不用读S0SPSR?

网友A:
~

 不用~读什么..

网友B:
RE

dlwlmlj:
   您找一个硬件SPI使用的例程来看看吧。我们的开发板配套例程或者教材都有的。这种基本的知识,建议还是先找资料学一下,别人即使想说,也不可能每一个部件的功能都说得面面俱到。EASYARM2131和《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建议

周工说的对,多看下周立功方面的ARM参考书,很多方面的问题就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