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2294 外部中断无法正常退出???

楼主(2007-03-22):
LPC2294
我使用的是外部中断0,低电平触发;
初始化:

//EXTWAKE  = 0x01;
EXTINT   = 0x01;

VICVectAddr0  = (s32)Ex_CAN_Exception;
VICVectCntl0  = (0x20 | 0x0e);
VICIntEnable  = 1 << 14;

中断服务:

void __irq Ex_CAN_Exception(void)
{
    u32  bak;
       //bak = VICIntEnable;
       //VICIntEnClr = 1 << 14;

         while ((EXTINT & 0x01) != 0)
    {
        EXTINT = 0x01;                    }

       VICVectAddr = 0x00;
       //VICIntEnable = bak;
}

每次退出中断服务程序都自动复位。
请教各位该如何处理?

网友A:
re

开头看有掉电唤醒,中断后进入主程又进入掉电状态了吧,调试时一般不要用掉电功能,睡眠、看门狗等功能。
对了,你这是中断0吧。中断里有点啰嗦(我认为)

楼主:
re

不好意思,刚刚写的时候有误,我的确使用的是中断0。现将程序修改后,调试还是进中断退出时,复位。

网友B:
RE

ourdoctor:
    先找个例程试一下吧。从你的这一部分程序来看,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