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ART和超级终端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我在做 周公 EasyARM2200 那本书上 的UART的实验时,使用了系统自带的 超级终端,可以接收到UART的数据,但是 好像换行不对,不是换到下一行行首,而是换到下一行上次数据结束的地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
示意如下: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网友A:
RE

gofayao:
    用我们公司的串口终端软件试试。见链接。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784

网友B:
估计是回车的问题

我没用过你说的那个板子.
但这个现象应当是你的板子输出的象这样:
"hello,word!
"
你尝试再附加个回车看
"hello,word!
"

网友C:
应该是 的问题~~~

网友D(2014-05-05):
我使用spartan6 45T的板子调试串口,只是简单的hello world 程序,波特率什么的也都设置对了,板子上电时的uart test 也能通过并正确输出hello world,但是自己在SDK下面写的程序中的print,在超级终端上就是没有显示,并且还出现 Bad file descriptor in nativeavailable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