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88x 外部中断引脚

楼主(2007-03-22):
搜索了一下,Keil有eint仿真。
但是使用手册上没有介绍。

请提示。

网友A:
RE

embedos:
    利用事件中断机制,可以让每个引脚都产生中断。参阅数据手册中的event router。

网友B:
kkk

可以完全软仿真,
编好程序编译,把仿真设置到  simulator,然后打开io端口,设置好断点,运行程序,就可以仿真了
(复杂时序的也可以写ini文件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