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Flash Magic应用LPCARM专用ISP程序

楼主(2007-03-23):
哈哈~~~正在完善.准备做些远程下载和二次加密等工作~~~

楼主:
不知能否做成一个平台

想集ISP/IAP/Uart等为一身...

楼主:
做了一些安全和方便的工作

1.FM.exe点击加密,不过是否0x1fc处是否为0xffffffff都将写入0x87654321.
这点很危险,应该在代码处有空位才可设定.这点应该考虑LPCARM与51的不同.

2.没有系列码功能(51等有,LPCARM没有),对批量写入不利.

3.修改内部配置参数,一般用类似at的方法.
  因为每台机子的应用配置和参数可能不同.

4.用ISP读取内部ram,使之分析运行状态更方便些.

5.结合串口嵌入调试代码和IAP.

先想搞好这几点...当然最后自己还是要用UU码重做的,不过要看时间了.

楼主:
苦呀~~~哭呀~~~裤呀~~~酷呀~~~

明天(今天)要用,只能赶夜场了~~~

快退休的人还是这样的苦命...下辈子不玩这个了~~~

网友A:
哈哈~~~我跟hotpower大叔一样,也把歌曲放在了E盘~~~哈哈

自从装电脑那天我就把它门放在了E盘~~~~~~~

以后我编程序的时候,在界面上放个看电影的控件,一边看电影一边玩,哈哈~~~~让你们倒塌去~~~~~~~

楼主:
哈哈,20K以内连续收发基本没问题~~~

晕倒了~~~不能帖图了~~~

晕!!!空间不够了,借个地方吧~~~

网友B(2010-07-20):
一边ISP下载,一边听音乐.:lol

楼主:
试想嵌入到网页内又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