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个代码。

楼主(2007-03-23):
#ifdef __DEBUG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OUT_CHIP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IN_CHIP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请解释一下, MEMMAP = 0x1;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写0x1,0x3,我用的arm是lpc2103

网友A:
RE

whb565938:
    代码下载到了片内FLASH,从片内FLASH进行调试。

楼主:
zlgARM,你给我分别介绍一下,3个条件编译,谢谢

楼主:
高手指点迷经

#ifdef __DEBUG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OUT_CHIP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IN_CHIP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上面的这段代码中__DEBUG ,__OUT_CHIP,  __IN_CHIP  这些标号是哪来的?是ADS里面定义的还是自己定义的?如果是自己定义的我怎么找不到定义的地方?

网友A:
RE

whb565938:
    强烈建议暂时不要去管它,初学时没必要去搞清楚。专注于MAIN.c的学习,之后自然会弄清楚。
    这些是我们提供的模板里的代码,是我们写的。用户暂时不要去管它。

楼主:
周老师,你的悔人不倦,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