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一个比效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用arm thumb 混合编程,怎样让CodeWarrior知道用arm c编译器还是用thumb c编译器(不用命令行),好象是说在File Mapping里通过指定不同的文件扩展名对应不同的编译器,但我看ads提供的混合编程的例子里所有的*.c文件都指定为arm c编译器,并没有区分,不知道它是怎样实现的?
Keil arm里控制非常方便,只要在各个文件的属性里设定就可以了,初次接触ADS,没怎么入门。

网友A:
RE

Btman:
    您用的所谓混合编程,都是汇编语言,这些是用汇编编译器来编译的,和C编译器没关系。
    混合编程一般是指汇编程序里用了ARM指令和THUM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