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外部中断与向量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3-24):
是对于LPC2131实验板的。比如,它里面有一个程序,是外部中断的:VICIntSelect=0x0;VICVectCntl0=0x20|14;VicVectAddr0=(uint32)IRQ_Eint0;VICIntEnable=1<<0x0e;EXTINT=0x01;  而对于向量中断,它是这样写的:VICIntSelect=0x0;VICVectCntl0=0x20|14;VicVectAddr0=(uint32)IRQ_Eint0;VICIntEnable=1<<0x0e;EXTINT=0x01; 这不是一样吗?请指教

楼主:
外部中断与向量中断的问题

他们有区别吗?

网友A:
renwoxing2

数字,有不同的类型,比如整数,小数,实数;
外部中断,也可以设置为不同的中断类型:IRQ、FIQ、非向量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