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PIO设为输入,电平却拉不上去,为何?

楼主(2007-03-24):
今天又遇到一事,P0.11~14设为GPIO,DIR设为输入,电路板上加了39K上拉电阻,但测量发现:P0.11:3.26V,P0.12:0.04V,P0.13:1.86V,P0.14:3.28V,反复试验,也没正常,设为输出后,高低电平输出都正常,非常不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换个小一点的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试过510的,也不行,不敢再小了

楼主:
NND,一怒之下,换了片新的,好了!

网友C(2007-07-24):
换上2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