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14+1161问题

楼主(2007-03-28):
1。写了个测试程序:在U盘中创建一个目录然后向这个目录中写入一些文件。成功!

2。但是,在电脑上将U盘中的目录及文件全部删除,重新将U盘插入目标板去写U盘的时候,发现失败。通过查看磁盘空间可知文件似乎写入U盘,只是格式不对无法正常显示目录及文件。

2。另外使用的API函数中,为什么只有OSMakeDir(dir)这个创建目录文件,而没有一个查询是否目录是否存在的函数啊?

4。首次成功写入目录和文件后,在PC上把他们全删除,但是再次在目标板上进行运行的时候,用仿真器单步跟,发现OSMakeDir(dir)函数返回的居然是0x0A(表示该目录在U盘中已存在),实际上已经在PC上被我删除了啊。

请问怎么解释啊?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先跟踪到cache里面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