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教lpc2210的UART波特率问题

楼主(2007-03-29):
lpc2210的UART波特率设置时,程序如下:

   Fdiv = (Fpclk / 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为什么要除以16呢,书上说PCLK必须为波特率的16倍,不明白?

网友A:
haifan1234

    不是Fpclk必须为波特率的16倍。而是波特率时钟必须是目标波特率的16倍。
    波特率时钟由Fpclk分频得到,然后它再除以16,就是目标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