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采用SD卡的数据记录系统,大家提提建议

楼主(2007-03-29):
采用SD卡的数据记录系统,大家提提建议

现在在做一个采用SD卡的数据记录系统,用的是lpc2136+ucos,用了fat文件系统,
存在的问题是这个系统要不停的向sd卡写入数据,5分钟写一次,用于每次写入数据都要改写目录区(FDT部分,最起码文件大小要改动),如果这样写的话,担心存储fdt的扇区会不会被提前写坏。
因为每次写一个扇区的时候都要先擦除这个扇区,既便是有10万次的写入寿命,部分扇区也会在高频率的写入操作下出现问题。

虽然有cache,但每次写入数据后会关闭文件,CACHE的数据还是会回写到扇区中的.

不知道我这样考虑是否正确,请大家指点。多谢!

网友A:
5分钟一次,一天100多次,一年36000次。。晕

网友B:
SD卡已经帮你处理了这个问题。

它内部有底层的文件系统的。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掉电后文件系统保护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掉电后文件系统保护的问题,如果在SD卡操作过程中出现掉电,文件系统可能被破坏,目前没有合适的办法解决。

网友C:
不会的

你使用的是ZLG的fat?

存储fdt的扇区可写10万次

网友D(2008-11-08):
你只管写.写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