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tc power

楼主(2007-03-29):
我用lpc2292但是rtc的电源如果要掉电后能维持rtc的话,那里接电池a?

网友A:
new_arm

LPC2119/2129/2194/2292/2294 在断电时不能保持 RTC 的状态。

楼主:
re

掉电不能保持状态,那要rtc干嘛?
晕

网友B:
系统需要呀,比如跑linux

好多arm都这样子
。new_arm你就认了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