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04):
在C语言中嵌入汇编语言时__inline语句是什么含义?什么资料有这方面的讲解?
例如:
__inline void enable_IRQ(void)
{
__asm
……
}
其中__asm表示后面是汇编语句,那前面的__inline怎么理解?我查了一下ADS附带的资料也没有查到。还望解答

网友A:
__inline

內敛函数

网友B:
aut_maple

内联函数

编译器碰到调用的函数直接用 函数体代替,不常用常规的函数堆栈,跳转模式

楼主:
再请教一下

首先非常感谢,同时再问一下,在C语言中inline表示内联函数,但是这里inline前加了下划线,请问这是ADS的规定吗?是不是C中定义的函数若想在汇编中调用就要加下划线,但我查了一下,有时也没加,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刚学ARM常常被一些这样的小问题困惑

网友C:
jlsong1983

    很多时候需要自己以做研究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您完全可以把C程序反汇编以下,看看怎么汇编的,也就清楚了。这就是一个研究课题《ADS里的内联函数机制如何实现》。:)

网友D:
非常支持5楼的说法~~

楼主:
非常感谢

多谢指教,我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