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点感悟

楼主(2007-04-04):
  小弟在用LPC213X做测距试验,用到3个夏普的红外测距传感器GP2D12,小弟先用2个传感器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因为这是老师的一个避障方面的课题,所以要多个传感器一起测),当使用软件控制模式时,即便每一次转换通道时,抛弃第一次转换值,2个传感器的转换值,(我指的是用LPC2138模数转换后的值)还是相差很大,但是用电表测其实2个量一样,甚至我都在转换通道后抛弃了4次转换值,但是当我使用BURST模式时,根本就没法抛弃转换值,反而得到的值相差不大。我想,是不是软件控制模式就是适用于单路转换,如果多路转换,就是对应BURST Mode。这是phillips的IC设计工程师的初衷,而如果应用工程师非得用软件模式来转换多路模拟量,就不会正确。

网友A:
再看看帖子

兄弟,我给你链接的帖子没用心看哦,你再把那个帖子的楼主的文字多看几遍,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对不起

   对不起各位,我说的根本不对,未经过仔细验证就胡乱发帖,看过这个帖子的各位就当什么也没看过。xxqarm,仍然谢谢你,你推荐的那边帖子提到的芯片bug,我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