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方案选择

楼主(2007-04-04):
一种是51+SJA1000,另外一种是LPC2129带CAN模块,还有一种是选用一款LPC2104或者其他的加SJA1000, 请问哪种方案比较好? 考虑性能不考虑成本.
SJA1000和自带的CAN模块哪个好点?

网友A:
可采用2119

可采用2119,当然是自带CAN控制器的方案好,如果考虑成本,最便宜的当属89C51+MCP2515

网友B:
  用2119+带光藕隔离的CTM1050T

网友C:
(SPX1117-1.8)+(SPX1117-3.3)+(SP708SEN)/(CSI1025WI-30)+(SP3232EEN)+(LPC2119)/(LPC2292)+(TJA1050T+B0505+6N137)/(CTM1050T)/(CTM8251)+(AT45DB08);方案一;
(SPX1117-5.0)+(CAT809L)+(SP232EEN)+(P89V51RD2FN)+(SJA1000T)+(PCA82C251+B0505LS+6N137)/(CTM8250)/(CTM8251);  方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