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入门第一天,大哥们能推荐一本书吗?

楼主(2007-04-04):
听说ZLG的ARM书已经横行天下了,谁能推荐一本 基础入门篇 和一本实例篇的书啊还有一块性价比高的开发板啊。。。。谢谢各位了~这里不方便回答也可以发我邮箱:cocacolahj@Hotmail.com  BOW~~~~~~~~~~

网友A:
cocacolahj

easyarm2131开发板。

网友B:
easyarm2131开发板。

easyarm2131开发板。

楼主:
回复主题:ARM入门第一天,大哥们能推荐一本书吗?

3Q!~~~

网友C:
买实验板时送的书是最适当的了。

如果可以的话,邵贝贝老师翻译的那本讲uC/OSII的也应该买,不然ZLG的书里讲的uC/OSII你不知道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还是根据你项目的实际情况吧

lpc适合工业,三星适合嵌入式,看你的方向

网友E:
2131开发板往外打时序怎么打啊?

刚开始接触EasyARM2131开发板,想用2131和AD9833两个片子做个信号源,时序由2131打出,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

回个头,想不到还有大侠给意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