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个向量中断的疑惑

楼主(2007-04-05):
周工及各位前辈,我在使用arm2100实验板做向量中断实验是,出现了下面的一个症状,如果将主程序的while(1);这句里面加一条别的语句,例如while(1){IO0SET=0x03c00000;};结果就不能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请众位帮忙。具体的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1CON       (1<<22)
#define   LED4CON       (1<<25)

void   __irq IRQ_Eint0(void)
{  uint32  i;

   i = IO0SET;
 if( (i&LED1CON)==0 )
   {  IO0SET = LED1CON;
   }
   else
   {  IO0CLR = LED1CON;
   }

   EXTINT = 0x01;

   VICVectAddr = 0x00;
}

void   __irq IRQ_Eint3(void)
{  uint32  i;

   i = IO0SET;

   if( (i&LED4CON)==0 )
   {  IO0SET = LED4CON;
   }
   else
   {  IO0CLR = LED4CON;
   }

   EXTINT = 0x08;
   VICVectAddr = 0x00;
}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1 = 0x00000301;

   IO0DIR = LED1CON|LED4CON|0x03c00000;

   EXTMODE = 0x0F;
   EXTPOLAR = 0x00;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VICVectCntl0 = 0x20|14;
   VICVectAddr0 = (int)IRQ_Eint0;
   VICVectCntl1 = 0x20|17;
   VICVectAddr1 = (int)IRQ_Eint3;
   EXTINT = 0x09;

   VICIntEnable = (1<<14)|(1<<17);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问题就出在这里

   return(0);
}

网友A:
smallbear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问题就出在这里
能编译通过??这个有语法错误吧,好像多了一个分号地说...

/////////////////////////////////////////////////////////////
改为这样试试: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或者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或者
  {IO0CLR=0x03c00000;}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或者
  IO0CLR=0x03c00000;    //问题就出在这里

楼主:
是我发帖子的时候不小心

我不小心弄错了, 我使用的是 while(1)
                           {IO0CLR=0x03c00000;},如果将后一行注释掉,在while(1)后面加上分号,则一切正常,这也是实验教程上的样子,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B:
smallbear

    进入中断,需要一些条件的。LZ不妨把它当成功课,先自己整理归纳出需要哪些条件,然后再把您说的语句加进去运行,再逐一检查这些条件是否被破坏。这也不过是个体力活罢了,耐心点即可。

网友C:
RE

我不小心弄错了, 我使用的是
while(1)
{
   IO0CLR=0x03c00000;
}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P0的几个口总拉低。。。。要清清一次也就够了。。

楼主:
其实我并非是要把它拉低

我是两天前写了一个程序,是想让主程序控制发光二极管间歇闪亮,外部中断可以停止或从新开始,并顺便计时,可是怎么也无法跳到中断处理程序,在反汇编中查看,各个中断相关的寄存器里面内容也正常,郁闷了好几天,今天突然想起用周工的样板程序实验一下,于是在while中随便写了几句,发现结果都是不能进入中断程序,于是来讨教

网友A:
smallbear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EasyARM2200,不知道你是否方便把你有问题的工程发给我,我试试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zurong@sunnorth.com.cn

楼主:
microlab

我已经把这个工程发送到了你的邮箱,感谢你,如果您有了答案,请不要保留,再次感谢!

网友D:
改个值,如IO0CLR=0x01800000;试下

改个值,如IO0CLR=0x01800000;试一下

网友A:
smallbear

我已经在我开发板上试过了
使用源文件或者使用你注释掉的那3句都可以正常进中断啊

楼主:
RE microlab

 // IO0CLR=0x03c00000;
  // while(1);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这是我给你发的相关代码,如果把它变成
 IO0CLR=0x03c00000;
   while(1);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这样肯定是能进入中断的,我说的情况是变成
 // IO0CLR=0x03c00000;
  // while(1);
   while(1)
   {IO0CLR=0x03c00000;}
只要是在while循环中做些工作,程序就不能正确进入中断

楼主:
一叶障目

原来是能进入中断程序,只不过是在中断执行的太快,我没有加延时,真的是愚蠢啊,谢谢microlab和liujigan的热情帮助,太感激你们了,我的思维不够缜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