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 高低温问题

楼主(2007-04-05):
我用lpc2366做了3块板子,在常温下运行正常,但有一块在低温(-30),另一块在高温(+55)工作都不正常,其中一块一切正常,不正常表现是工作几秒后程序跑飞。(灯闪烁几下就死了),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先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芯片本身出问题概率要小一些

网友B:
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C:
LZ要明确一点:

你现在测试的是整个电路,有好多部分组成。

其中除了CPU,很多其他IC/外围 会受到温度影响。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