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jtag跟easyjtag-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03):
请问:easyjtag跟easyjtag-h有什么区别。
还有,2210调试过程中发现axd中只能设置两个断点,这是axd的限制还是easyjtag的限制??

网友A:
不是有什么区别,是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一个是某公司做的垃圾。一个是个人开发的好工具被包装了

网友B:
技术不行做了垃圾产品不要紧,改进更新就是了。关键是死

技术不行做了垃圾产品不要紧,改进更新就是了。关键是死不承认的态度,被n多21ic的大侠诟病!

easyjtag-h是twentyone大侠个人做的arm jtag调试代理软件和硬件,免费的。
某公司,套上这个壳,还硬是要用上臭名昭著的easyjtag前缀,于是成了-h
.....

网友C:
不服气啊?

网友D:
请教王紫豪和flyhouse大侠,EasyARM2200的EasyJTAG调试器

请教王紫豪和flyhouse大侠,EasyARM2200的EasyJTAG调试器在Kill uV3环境下能用吗?我是新手,用周公的EasyARM2200开发板学习,你们讲的某公司做的**估计就是它的EasyJTAG,现在我想在Kill uV3环境下写程序仿真调试,不知道周公的EasyJTAG调试器能否在Kill uV3环境下使用?如何用?网上有大侠讲用EasyJTAG_H,用EasyJTAG不行吗?虽然它不好可对于新手比没有要好点,主要是我目前我离不开它们的技术支持,有很多的资料对于新手是有帮助的,谢谢您们的指点!

网友B:
keil下用wiggle+h-jtag或者用ULINK。。。

zlg的easyjtag-h没用过。主要是用easyjtag倒了胃口。。。

如果easyjtag-h是套用h-jtag的话,

用hjtag的调试代理应该是可在keil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