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样操作一个GPIO才不至于影响到其他IO口

楼主(2007-01-03):
怎样操作一个GPIO才不至于影响到其他IO口?例如:
#define LED1 1 << 10
#define LED2 1 << 15
#define LED3 1 << 17
IO0DIR |= LED1 | LED2 | LED3;
IO0CLR |= LED1 | LED2 | LED3;
IO0SET |= LED1 | LED2 | LED3;

网友A:
认真看一下DATASHEET

IOxCLR、IOxSET只对写“1”的位有效。

楼主:
这个当然知道

除了IODIR,几乎所有的寄存器都是写入1有效,写入0无效,但是在实际中,操作的确会影响到其他口线,

网友B:
改成IO0CLR = LED1 | LED2 | LED3;IO0SET = LED1 | LED2 | LED3;

楼主:
是这样作的

两个485,两个IO口控制MAX485的DE(RE),
#define Rs485ctrol0 1 << 19            //P1_19 485_1
#define Rs485ctrol1 1 << 10               //P0_10 485_2

IO1DIR |= Rs485ctrol0;
//IO0DIR |= Rs485ctrol1;          //加上这条就会影响接收和发送

网友B:
和优先级有关???加个()

#define Rs485ctrol0 (1 << 19)            //P1_19 485_1
#define Rs485ctrol1 (1 << 10)               //P0_10 485_2

网友C:
怎样操作一个GPIO才不至于影响到其他IO口

先读出原来的值,再采用或运算。即读出-写入

楼主:
这样呢

#define ON_LED5  IO0CLR |= LED5;
or
#define ON_LED5  IO0CLR0 |= LE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