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预取数据中止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我现在在作一个lpc2214的项目,调试的时候,调用一个函数,老是出现预取数据中止,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位大虾指教一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调用函数之前和函数调用时申明的变量空间太

看看是不是在调用函数之前和函数调用时申明的变量空间太大?

网友B:
re

  可能是使用了野指针(没有赋值或值为非法),或者内存使用超出范围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C:
这种情况90%是指针用的不对,地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