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通过以太网远程下载的方案考虑

楼主(2007-01-0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时, 提出需要能支持远程升级的功能! 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通过以太网远程升级的可能性,以及其他一些关键的细节问题.
现在关于这个, 很多关键问题还不是很清楚
比如, flash空间的划分, 是否要支持bootload功能, 是否要实现IAP以及怎么实现等

网友A:
呵呵

 你问的不是很具体。
 远程升级,我以前在51上做过,现在带uclinux的我们正基本实现。
 51的片子以前用的华邦的78e516(这个芯片有主辅CPU切换,实现远程升级)。
 如果用lpc2200带uclinux的话,那就是在程序中开一个守护进程,让守护进程来实现备份,升级等功能,具体的备份,升级功能可以通过shell脚本来实现。
 lz,希望我说的对你有所帮助。当然也许有别的办法,但是我说的是现实的。
 LZ,是什么产品,中间是通过无线,还是有线传输数据?我做的时候51那个升级是通过光纤,传输速度是快,但是跟单片机接口是串口,所以升级比较慢,如果是升级uclinux的程序,一般程序量大,那就时间长的,还有不通过串口也许快。

网友B:
我可以提供方案 email:hackdj@sina.com

网友A:
hackdj

 说了听听?
 不要说要钱买你代码吧?

网友B:
可提供以太网远程升级全套方案,连同上位机软件

可提供以太网远程升级全套方案,连同上位机软件
email:hackdj@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