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题:关于GPIO

楼主(2007-01-12):
GPIO, pi, IO, gp, lg
ZLG的书说P1口内部有上拉,那么其他口有吗,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A:
问题:关于GPIO

你可以去找找芯片的资料呀,还有,你说的是哪个CPU呀,不同片子的GPIO的输出是不一样的.

楼主:
用的2294

我用的2294
还有,以前用easyarm2210开发板,后来把2210换成2294,想在片内ram调试,但发现所用的模版只有debugInExram,debugInchipFlash,RelinChip,RelOutChip,没有片内ram调试的选项。
还有一点儿不明白,模版的作用通过以上选择,在设置方面都有哪些不同,是不是只是在存储器设置方面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