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smartARM2000的NFS问题

楼主(2007-01-14):
各位大侠:
    不好意思,求教几个可能较简单的问题,是在使用smartARM2000的NFS时遇到的。
问题一:开发板下载uclinux后,启动uclinux,不能ping通自己和其它IP地址,我分析由以下现象造成(以下拷贝自超级终端,.rc文件我作了修改,我认为是出现了IRQ  LOCK错误,但仅下载zlg—boot时是可以ping通的):
   Command: insmod /usr/bin/rtl8019
   Using /usr/bin/rtl8019
   Warning: loading rtl8019 will taint the kernel: non-GPL license -   Proprietary
   See http://www.tux.org/lkml/#export-tainted for information
   about tainted modules
   eth0: init OK
   Command: ifconfig eth0 192.168.100.113
   IRQ LOCK: IRQ17 is locking the system, disabled
   Command: ifconfig eth0 netmask 255.255.255.0
   Command: ifconfig eth0 down
   Command: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14:97:0f:0e:b7
   Command: ifconfig eth0 up
   IRQ LOCK: IRQ17 is locking the system, disabled
   Command: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00.4
   Execution Finished, Exiting
问题二:在宿主机按周立功文件操作后,测试NFS是否设置成功,执行以下命令
    #mount 192.168.100.114:/home/**  /mnt
提示:mount:PRC: 文件未注册
不知是什么原因.

搞了几天还是没解决,只好向大家求教。谢谢!

网友A:
要短接RT8019的中断跳线.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
但我已经确认短接了JP8的两个跳线,其中的P0.9和8019的3(INT1)、4(INT0)脚都短路(我确认没有量错);P0.8和33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