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工程模版是怎么创建的?

楼主(2007-01-14):
提问两个问题:
1.周立功的开发实验教程中的在ADS中工程模版LPC22XX是怎么创建的,里面  要  设置什么东西?
2.在ADS中对程序编译后.o文件,是怎么转化为.BIN文件的,JTAG又是怎么样将
.bin文件下载到MCU中??

谢谢!

网友A:
re

1. 模板的建立方法请参考:
C:Program FilesARMADSv1_2PDFADS_CodeWarriorIDEGuide.pdf中的
3.4.3 Creating your own project stationery

2. JTAG是不能下载bin文件到MCU中的,bin文件的生成方法在我们的实验书中都有说明,一般在说明JTAG使用方法的章节中说到.bin文件可以通过ISP软件下载到内部flash中.

楼主:
谢谢

再请问楼上的,针对具体的MCU中寄存器的宏名直接在C中编写,是不是和工程具体模板中的设置有关?

我的ADS_12中的ADS_CodeWarriorIDEGuide.pdf,谁能发我一份?zliang..20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