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硬件字模,怎么出现乱码?

楼主(2007-01-15):
我现在做一液晶的显示,是12*12的字体
程序如下:
  m=0x0000;
      for (k=0;k<34;k++)
       {

       for (j=1;j<13;j++)
            {
          for(n=152;n>14;n--)
          {
              Wdata(0,0xB0+j);
                            for (i=0;i<12;i++)
                 {
                  a=n%16;
                  b=n/16;
                  Wdata(0,0x10+b);
                                      Wdata(0,a);
                  OE=0;
                       Wdata(1,XBYTE[m]);
                  m++;
                  n--;
                 }
                  n=n+12;
            Wdata(0,0xB0+j+1);
                        for (i=0;i<12;i++)
                 {
                  a=n%16;
                  b=n/16;
                  Wdata(0,0x10+b);
                                       Wdata(0,a);
                  OE=0;
                       Wdata(1,XBYTE[m]);
                  m++;
                  n--;
                 }
                n++;
                         }
            j++;
          }

用Pctolcd2002做的字模库
用的是TOP2004的编程器,还花了7百多买的

显示出来的时候大概700个字左右的出现乱码
又过了700左右 恢复正常
我又写了几百个字的字模库
首先是乱码   接着有100字左右正常显示

百思不得其解
有做过硬件字模的大哥吗?
发个已经用过  并且能够正确显示的字模库给我好不?
不管是16*16 12*12 还是24*24的都可以的
谢谢要得不?  大哥大姐好心人啊 都帮帮我撒
我现在就只想确认一下是我的编程器有问题
还是我用的芯片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会在程序出问题吧(有正确的显示)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地址没算对

楼主:
谢谢2楼的

我现在找出问题了
当然不是地址的问题
是我用的生成字模的软件生成乱码了
已经有好心人给我16*16的字库了
但是我想要12*12的字库  哪个好心人给我发个正确的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