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公,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01-15):
我在做一个EasyARM2200开发板的试验时,在“make”之后提示错误:
Error: (Fatal)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F:ucosiiARM与嵌入式系统基础实验教程

是不是某个路径设置不对啊?
谢谢!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A:
ZLGARM以前回答过,查看这里面的帖子有

我记的好想是DEBUG SETING中把原来的连接路径去掉,你是把文件从原来的F:ucosiiARM与嵌入式系统基础实验教程 拷贝到另一个目录下的,原来的可能不存在了,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看原来的帖子吧,我是用了几个晚上浏览了一遍,有你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法.多看高手的帖子.我和你一样刚起步,互相鼓励

楼主:
非常感谢hnmajl的提示

你介绍的方法很不错
谢啦!

网友B:
如果是使用ADS的话,只用中文目录编译是无法通过的

楼主:
呵呵

找到一篇周工关于此问题的解答:
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操作一下就OK了
呵呵

网友C:
无聊说说

找到一篇周工关于此问题的解答:
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操作一下就OK了
呵呵

这个操作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复制到另一目录后第一件做的事!好像那个配套的常见错误的使用文档里有说明!

还有就是文件路径不能是中文的....原因忘了~~~

网友C:
发现类似问题

我把文件夹改名后发现也提示无法打开此文件,后来发现这个ADS不支持左括号
“(”。我乱改名字都行,不过想加个括号时就提示不能打开。改回来测试后发现加左括号就编译不通过,右括号就行!BUG一个,呵呵,我是不是很无聊啊!

我的文件夹名是:Touch1234567890 C(cc

Error   : (Fatal)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E:Touch1234567890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