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agicARM2200 NFS 连接问题 (VMware5.53+Fedora4)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楼主:
Host  OS:WinXP SP2
Guest OS:Fedora4(RED hat)
VMware workstation 5.53

主机2块网卡, 全部通过桥接方式连接到Linux
1块接Internet
1块接MagicARM2200

问题:Linux可以连接到Internet上网。
      也可以连接到MagicARM2200的ZLG BOOT的FTP下载linux内核和文件系统。
      但是用NFS调试的时候,
      很难mount上。
      偶尔可以,却很慢。

      portmap&和mount 命令已经加入RC文件末尾。

而且奇怪的是就是在 /mnt目录下面不能执行 ls 命令,
其它目录都可以。见下图。但是直接cd 进入/mnt下的子目录是可以的。这就要事先知道/mnt目录有什么。

敬请指教!
多谢!

楼主:
这样更清楚

楼主:
怎么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呵呵

 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具体怎么解决的不是很清楚,根据我感觉你讲busybox重新制作一个,将ls命令重新连接生成.或修复一下文件系统看看.

网友B:
re:

使用VMware5.53+RedHat Linux9.0, 然后按MagicARM2200配套书<<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三) 扩展实验>>的第6.5节配置NFS,打开NFS服务.(正确配置网卡IP, 使PC机Linux系统下的网段和掩码地址 与 实验箱Linux的相同)
将实验箱JP33短接, JP32断开, 启动实验箱上的Linux, 然后按<<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三)>>第5.1节的第5点实验步骤10的说明操作,进行NFS连接.

网友A:
zlgarm

 LZ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吧?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没有mount 上,在mnt目录下ls如果出现上面的错误也是不对的啊,大不了mnt下没有 nfs的共享文件罢了.怎么会有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