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的GPIO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9):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PORT0的引脚不受控制,程序很简单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IO0DIR = 0x0000ffff;                 // 设置I/O为输出

   while(1)
   {
      IO0SET = 0x0000ffff;                // BEEPCON = 1
      DelayNS(200);
      IO0CLR = 0x0000ffff;                // BEEPCON = 0
      DelayNS(200);
   }

   return(0);
}
引脚的电平一直为高,在ZLG的开发板上运行,是正常的,请高手加以指点.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

不是不受控制,而是我的程序没有运行,折腾了半天,命苦呀

网友A:
哈哈~~~~你还算命好拉~~~只折腾半天

有些哥们,折腾几天还没弄出来,别人看得都着急了........其实有时原因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