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linux 下载有问题

楼主(2007-01-19):
今天我在把smartArm光盘里的bootloader下载到EasyArm开发板里面,然后加载uclinux的相关文件到EasyArm开发板,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550 /A:/: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or permission denied.
  列表错误.
有人知道怎么会事吗?是不是那个boot程序和EasyArm开发板不兼容啊?

网友A:
晕倒

 两个板子外围硬件差别那么大,你就这样直接做了,还想结果正确?晕倒!

楼主:
re

我不是没研究过SmartArm嘛,和大家请教一下!我发过就知道了,有人在EasyArm 上成功移植过linux吗?可以教一下啊!

网友A:
就在这个板块 有个人干过

 你查查吧,那是要改很多东西得,不是那么直接用就OK得.硬件差别大,那软件的跟硬件相关东东肯定要改啊.... 那也不是移植linulx,是uclinux.

楼主:
re

谢谢楼上的,我说的就是uclinux,我本来一直用的是ucos-ii来开发的,所以想换个玩,学识不精,楼上的见笑了!不过我想再问一下:ucos-ii和uclinux有什么区别,uclinux更好玩吗?谢谢了!
  楼上的能不能丢个QQ号啊!非常想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