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决定暂时让LPC2368隐居深山野岭,等他“修炼成仙”才让他重

楼主(2007-01-19):
   用LPC21xx、LPC22xx做产品也很久了,且很稳定。

   我就觉得奇怪了,Keil的RTL用Timer0,也是中断的,就很稳定,没watchdog,运行几天几夜都不死机。 我参考了RTL的中断初始化及中断函数,其它中断就是不稳定,经常一中断就复位。

   哪些朋友在用LPC236x搞开发,多多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LPC2368,真把我害苦了 555555   教训,以后再也不用小菲的样品了,要量产才用......

  每个板子都能正常ISP,能工作,说明硬件没问题。
  一样的电路,一样的程序,就说UART,有的板子经常收不到PC发来的数据(从接收中断程序的加1计数器看来,有时根本没进中断)

   今晚测试UART正常的板子,PC每秒叫LPC2368发送一次时钟数据,到明天早上看......

   注:已采用中断防御系统

网友:
   经过昨晚到7点多开始测试,到今天早上8点多,测试了13个多小时,PC每秒钟发送一条命令到LPC2368,读取时钟数据。非常正确,发送了47096条,收到47096条。

   但有的板子就不行,收不到到命令的概率高达50%以上。

网友:
   对一块板子进行测试,用外部12M无源晶振,CPU工作频率为288MHz/4。没有使用内部功能模块,只有P1口控制6个指示灯在同步闪烁,运行了72小时之后,指示灯闪烁竟然时快时慢了,天呀,怎么会这样?? 重新上电还是时快时慢,没规律...用示波器测试晶振没问题...

楼主:
也不能用仿真器,没留JTAG接口

网友A:
等几天农闲帮您看看病症的所在~~~(新版本也不好)

网友B:
PLL最重要

别让它的CCO超过290Mhz,NXP有个errata关于这个。

我碰到两三次类似的错误了。其它好像还好。

网友C:
速度太高?

网友B:
不,和速度没关系

CCO还要分频才是cpu的时钟,如:288Mhz除4CLK是72Mhz,除5CLK是57.6Mhz。
但CCO不能超过290Mhz。

楼主:
主要体现在中断不稳定,有时中断后会复位

网友D:
好像手册上说是在275-550范围阿:)

网友A:
如果真是中断系统的问题,那么非典的抗击手段将会很奏效~~~

就是我说的那10点问题~~~

网友B:
以后还是留个JTAG为好

至少做五块带JTAG的,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有时,成本上省了,时间花多了。

楼上的,手册上没错,芯片上目前有限制。所以说,以后看手册,马上再看看
Errata,免得走冤枉路。

网友E:
实在需要,可以用飞线将JTAG引出来.

楼主:
哈,即使留了JTAG也没用。因为编译器对LPC236x的支持不好

   再说了,LPC236x跟LPC21xx/22xx也基本一样的

   国内的调试器好像没有哪家的支持LPC236x吧,即使支持也不好用,跟不用一样

   以后钱多了,一定买个K的正版

网友B:
我调试一般不用调试器里现成的lpc寄存器

那调试器里还有出错的时候呢.还是相信内存里读出来的内容.
或是看看反汇编,还有r0~r14。

在yahoo的lpc2000组里,大多数人还是用的GCC+GDB,谁管lpc23xx/24xx
支持不支持。刚看到人家把Keil的一个EasyWEB程序在GCC上弄了出来。

楼主:
哈,用LPC2100/2200开发产品2年多,从未读过ARM内核相关书...

   这回看来要好好读读了

   如果Keil把LPC236x的相关架构写好些,还是可以偷懒的...哈

楼主:
HotPowr,好像跟你说的10点关系不是很大

   RTL的OS使用的定时器不用你的“非典”中断系统,从未出现问题。

////////////////////////////////////////////
引用 网友A:
ZLG-ARM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9楼: 如果真是中断系统的问题,那么非典的抗击手段将会很奏效~~~

就是我说的那10点问题~~~

网友F:
关注中~~~~

也正准备用这个片子呢~~~~

网友G:
jlink对LPC23X的支持还可以.

不过在KEIL中调试还是不爽..

网友F:
今天把以前在2132中的串口中断程序移植到2364,不通过~~

不进中断就可以~~一进去就死了~~

目前还没有深究~~

网友G:
试试下在这个

串口中断例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2134550252.rar

网友H:
to LPC2000

你在帖子中提到的“在yahoo的lpc2000组里,大多数人还是用的GCC+GDB...”
lpc2000组是什么?  怎么加入

楼主:
boy123那个例程是在网上下载的吧,所有内设功能模块都有的

   网站我忘了,我很久之前就下载了

网友A:
boy123个的程序少很多文件,不能编译

楼主:
LPC2368的一致性非常差呀

   一样的程序,写进两个一样的板子,执行效果是不一样的

   一个快一个慢,一个没那么稳定

网友F:
谢谢~~

今天发现了问题:
对于LPC2132这么写没有问题:
#define    IRQ_UART0    6
  VICVectAddr4  = (int32)int_serial0;
  VICVectCntl4  = 0x20|IRQ_UART0;
  VICIntEnable |= 1<<IRQ_UART0;

对于LPC2364要改为这样才能正确执行中断:
  VICVectAddr6  = (int32)int_serial0;
  VICVectCntl6  = 0x20|IRQ_UART0;
  VICIntEnable |= 1<<IRQ_UART0;

网友I:
看看,lpc23xx的头文件,是不是增加了定义

网友G:
重新再上串口的程序。。

不好意思,,下午搞错了。
12M晶振,115200波特率 80%会出错。
57600时不会。。怪事。。我现在只是跑跑相关的硬件看看是否正常。接着是网络。。。

是从网上下载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2214344115.rar

楼主:
是的,有32个中断,对应32个中断向量寄存器

   UART的波特率 115200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波特率发生器的输入频率要算对

网友B:
申请一个yahoo账号,然后去这里申请加入

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lpc2000/

网友J:
violit

应该是中断向量设置的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我把LPC236x的内部功能模块的驱动放在网上了

   http://www.shawyoo.com 下载中心一栏,驱动来源于网上,未作修改

网友F:
感谢汽车的资料`~

网友I:
236x支持波特率的小数分频,理论上波特率可以很精确

12M晶振,115200波特率 80%会出错。
加上小数分频就应该好了

网友F:
是的~~尽量使用11.0592这类的晶振~~

要不然就要使用小数分频~~Keil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楼主:
没问题呀,我的板子是用12M的晶振,115200bps

   UART之bps是允许有误差的

网友A:
我认为在现行条件下非典估计是有效的方法

可以说我非常深入地研究了LPCARM的中断体系.
见菜农对23xx的中断体系的10点请教意见一文.
;;;;;;;;;;;;;;;;;;;;;;;;;;;;;;;;;;;;;;;;;;;;;;;;;;;;;;;;;;;;;;;;;;;;;;;;;;;;;;;;;;;;;;
;               LPC23xx非典FLASHROM的中断向量表架构
                IMPORT  VIC_Vect_Addr0
IRQ_Handler     STMFD   SP!, {R11, R12, LR};真保护R11R12, 假保护LR(用于运算)
;//                LDR     R12, VIC_Vect_Addr   ;取VICVectAddr物理地址
;//                LDR     R12, [R12]        ;取出取VICVectAddr内实际向量中断号(非地址)
                LDR     R12, [PC , #-0x14c];取出取VICVectAddr内实际向量中断号(非地址)
                AND     R12, #0x1f      ;防止32个中断序号越界,在此可再做序号越界处理(可省略)
                LDR     R11, =VIC_Vect_Addr0
                LDR     R12, [R11, R12, LSL #2];散转到用户真正的向量中断地址
                STR     R12, [SP, #0x08];将中断向量地址R12写入事先保存的那个LR空间
                LDMFD   SP!, {R11, R12, PC};恢复R11R12,同时PC跳入中断向量地址执行
;;;;;;;;;;;;;;;;;;;;;;;;;;;;;;;;;;;;;;;;;;;;;;;;;;;;;;;;;;;;;;;;;;;;;;;;;;;;;;;;;;;;;;

在这个架构中,进入中断比正常的多了7条ARM指令,但它的可靠性却增加很多,我已论述了很多并经过产品实战批量生产.

最近我在做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如何从MCU向ARM过渡.最终我首选了LPC213x/210x系列.

被菜农这么一搞,实在不象话---因为最后ARM比MCU更简单和好用.

通过这个架构,融合了MCU的多中断向量和单中断向量等特点,做到了像PIC的
单中断向量架构的可靠且比其散转迅速,又不失多中断向量的功能明确性.

汽车电子说"中断不稳定"我不太明白...
但是我敢肯定菜农的拦截方式肯定可靠,虽然速度有点损失,但安全和速度选择其一时,前者估计是多数人的选择.

ARM的指令系统非常完美,这是一般MCU和DSP都不如的,他们都要在中断中保护大量的现场数据,而ARM要开销的少得多.

难道MCU的多字节指令集和低速我们都能宽容,那么菜农多7条ARM指令就不对吗???

中断向量表在RAM中可靠还是在FLASH中更可靠这个问题没意思去争论,只能通过事实来说话.
就如一个行业旗手的一位总工不听菜农的意见,将海量数据存放在RAM中用电池维持掉电后的数据不丢失.
由于每天必须开关机一次,维持约10个小时.(电池的容量肯定没问题)
当产品使用后且在干扰强烈的环境下,其惨状我就不列举了~~~

我当初对他说:我们不能像书本上设计产品那样,我们必须考虑安全可靠.
但得到的是:"你们农民知道个什么???我们的产品就只差做到联合国了"...
哈哈~~~说笑了,原话当然不会是这样,但傲慢的劲头是十足的~~~

最后~~~只能后悔没听老农的真心告白~~~

楼主:
我很早之前就加了这段,但效果还是一样

;               LPC23xx非典FLASHROM的中断向量表架构
                IMPORT  VIC_Vect_Addr0
IRQ_Handler     STMFD   SP!, {R11, R12, LR};真保护R11R12, 假保护LR(用于运算)
;//                LDR     R12, VIC_Vect_Addr   ;取VICVectAddr物理地址
;//                LDR     R12, [R12]        ;取出取VICVectAddr内实际向量中断号(非地址)
                LDR     R12, [PC , #-0x14c];取出取VICVectAddr内实际向量中断号(非地址)
                AND     R12, #0x1f      ;防止32个中断序号越界,在此可再做序号越界处理(可省略)
                LDR     R11, =VIC_Vect_Addr0
                LDR     R12, [R11, R12, LSL #2];散转到用户真正的向量中断地址
                STR     R12, [SP, #0x08];将中断向量地址R12写入事先保存的那个LR空间
                LDMFD   SP!, {R11, R12, PC};恢复R11R12,同时PC跳入中断向量地址执行

楼主:
也试过

  直接取VICVectAddr地址的内容,还是一样

网友K:
那里有lpc2368的开发板卖

如题

楼主:
在楼顶就说到了:中断后常会复位

   不是丢中断或中断错位。

   不知哪里有“机关”,不确定是K编译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L:
RE 楼上

您好!
一中断就经常复位?
那么请问这里的“经常”,频率大概多少?大概发生几次中断就复位呢?
我也许可以帮您测试一下。

楼主:
中断就复位的概率高达50%

   比如说,我要从串口读取时实时钟,实时时钟数据已经返回到电脑里了,且是正确的日期时间,之后就跟着死机,看门狗动作了。
   这些程序都是从LPC21xx、LPC22xx移植过来的,以前一直都很稳定,怎么移植到23xx系统就这么麻烦呢?! 郁闷...

楼主:
谢谢。如果用ADS可以的话,难道是K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买的3片的质量明显比第二次买的10片差

   应该是不同批次的,一样的程序,执行是不一样的。第一批的更容易死机,且ISP只能用19200bps

网友M:
看看关于伪中断的处理吧

看看关于伪中断的处理吧
也许有用
http://arzhiy.21ic.org/user1/3572/archives/2006/32342.html

网友N:
我认为nxp和keil都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可能是楼主程序的缺陷.

楼主:
重申一次:中断并没有丢失或错位。

   比如说,我要从串口读取时实时钟,实时时钟数据已经返回到电脑里了,且是正确的日期时间,之后就跟着死机,看门狗动作了。

楼主:
把中断优先级按中断向量大小排列,情况好很多

   串口中断不死机了,但RTC还有问题

网友L:
RE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网友您好:
并非是我们保守,我们只是希望将有限的精力用在真正的客户身上。我们现在都很忙,人手不够,我也是在完成项目的工作之外抽空上网进行技术支持。
但如果是需要比较详尽因而耗费精力较大的技术支持,可能需要您跟我们公司的销售确认一下您的客户身份。
不过,23xx的板子正在研发之中,我们也希望又快又好地推出。一旦推出,就自然可以解答掉针对23xx系列的许多疑问了。
最后,关于您所说中断不稳定的情况,肯定不是芯片本身所造成的必然性BUG,因为我们已经实地试验多次了。

非常抱歉。

楼主:
谢谢。

   本人在贵公司直接消费不多,不超过1W元,也算是你们的客户吧。

   但间接消费还是挺多的,这几年我们以方案为主,也帮客户买你们的开发板,主要芯片都是向你们购买的。

   如果很多工程师都在贵公司消费1W元,那不得了。

网友L:
RE汽车电子

谢谢您的理解。
那么,可否请您直接联系我们公司的销售呢?020-22644249李经理。或者,将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请他直接联系您也行。
十分抱歉!

楼主:
谢谢,我现在在现场调试,等回到office的时候再联系李经理

楼主:
To: zlgARM,情况还是不妙

   打电话过去,贵公司说没遇到我说的情况,都是正常的。
   按照你们所说的进行无OS测试,情况也一样。

   能否安排一下,让我到贵公司讨教? 我在软件园,离黄州工业区很近。

楼主:
想当初,LPC213x样品出来的时候就用了,也遇到很多很多问题.

   从我亲身经历的两次,两次都是全世界只有样品就开始用于研发产品了,
   以及小菲的全系列LPC2xxx看来,每出一款CPU,都有不少人在“叫骂”。

   本人觉得:小菲的样品不能用,要等量产!

网友O:
呵呵,免费的小白鼠啊

网友L:
RE汽车电子

您一方面说肯定芯片有问题,以后不能用样品做产品,但您另外一方面又在咨询一位卖236x开发板的朋友问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刚开始说的是进不了中断的概率达到百分之五十,现在又说有的很稳定……
直接和我们公司的芯片销售沟通一下如何?他可以最有效地和您在此问题上进行沟通。
020-38730916。找贺工或者童工都可以。谢谢!

网友B:
汽车电子都沉不住气了啊,少见:-)

关于初始和中断程序,建议参考下列连接: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all/?scope=LPC2364

我最近一直在弄lpc23xx的东西,PLL设高频是个问题,USB有点别扭,这些都
在Errata里列了出来。其它的就和以前的LPC213x/4x一样啊,虽然
VIC变了,PLL也变了,但基本的东西还是老样子。

这板子越来越多,Keil有,Embedded Artists也有,连这支持lpc23xx/24xx的tcp堆栈都有六,七个了,uCLinux都在LPC24xx上了。LPC2000 BBS上问题
有不少,说明人家都在用,但都没有听到像你这样的稳定性问题啊。
狂晕!!!

找个JTAG,连上调试器和板子慢慢来。

楼主:
用新出器件做产品的风险很大

   我并 没有 咨询一位卖236x开发板的朋友问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我问他用Keil还是ADS ?我只是问他是不是每个实验都实实在在地成功在板子上运行?(那贴子哪去了?)

   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程序,有的不行,有的行,除了怀疑CPU,你让我怀疑什么呢??我确实想不出要怀疑什么了。

   现在稳定的那个板子是新焊的...

   为什么说样品不能用呢?一个真正做产品的公司,99.9%是不会考虑用全世界只有样品的新器件/新CPU来做产品的,不信你可以打听打听。开发板除外,严格说不算是产品。

   就像一个朋友对我说,要学会风险控制。用新出器件做产品的风险很大。

楼主:
谢谢lpc2000,那网站的例程我很早就已经下载了。

  你说  有不少,说明人家都在用,但都没有听到像你这样的稳定性问题啊。

  他们不告诉你而已。我问过几个搞LPC236x的朋友,他们说是有问题,甚至有说费掉几个板子的。

网友P:
同情汽车电子,俺这2年才开始使用xp,原来都是使用2K

原则是补丁至少要到sp2才能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

网友A:
我估计根本就没触发中断,估计是LPC23xx的Bug吧

不是zlgarm先生说他们没事吗???

讨教几下周公不会怪罪吧~~~

网友Q: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说不准就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这样吧,你把电路图放上,我们来帮你看看

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Keil的电路图比较一下。

这lpc2300不像lpc2400,lpc2400还可以接外围ram,flash,你要是外围RAM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我们要看看EMC的设置和初始化,可这lpc2300没什么可设的。

网友L:
RE汽车电子

那是广告,必须删掉。

如果是芯片的问题的话,那和编译器KEIL还是ADS有何关系?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们并不是不想帮您测试,只是有些困难不方便说。只好先道歉了!

网友C:
应该是芯片的bug

网友B:
我网上找到了Keil的电路图

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lpc2000/files/LPC23XX/

楼主:
lpc2000

   哈,你找到的东西,都是我很早之前就找到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倒塌了~~~主题怎么总换片子~~~

最近病毒把我折腾惨了~~~现在还没装完软件...

楼主:
HotPower大叔要注意身体呀,凌晨3、4点钟还在灌水

网友A:
被病毒倒塌了~~~

现在还在继续~~~

网友R:
俺要回老家过年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