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以太网下载boot文本文件时出问题?

楼主(2007-01-20):
在SMART2200开发板上,用串口下载boot文本文件成功,用以太网下载boot文本文件时,出现"无法连接到192.168.15.25的端口21"?

网友A:
要保证

 FlashDown_net这个工程运行正常,这工程里包含uc/os系统,源文件要自己加的.周立功不提供,如果这个工程跑的正常了,才能用tcp/ip下.

楼主:
原因找到

原因找到:SMART2200提供的网线有问题,换一根网线问题解决.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