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请周工:

楼主(2007-01-20):
我们新作的一批板子,用的是LPC2136。
但是总是无法进入JTAG调试。
具体情况是:Keil3可以找到JTAG仿真器,但找不到CPU。
后来看了您在坛上的一个回复,就用4.7K的电阻上拉了P0.31口。
这样总算是可以找到CPU了,但是在LOAD时总是不能成功。
Keil总是提示超时错或校验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电路全都量了一遍,没有错焊、连焊、漏焊、虚焊等现象。
后来又新焊了一块板,只焊了最小系统。只有ARM,起振电路,供电电路和P0.14上的上拉电阻。但故障依旧。
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在布线的时候不太小心,使得某些重要线段上引入了干扰。那么要布线时注意哪些线段?注意哪些问题呢?
烦请周工解答。
急等!

网友A:
个人感觉 应该是ARM没有跑起来

 供电电压不能低,如果上电有延时电路,那一定要注意.好好关注下延时部分.如果确认跑起来了,查查jtag 部分连接.供电电压要高点,这个在飞利浦芯片里是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网友B:
老俗套:用ISP先试试嘛!

网友C:
isp 下载无法连接

我用的是2131芯片,使用串口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2.2.3进行isp下载时不能选择芯片型号,不能连接,串口不断有零 输出,用手接触接地点时 ,无输出。晶振是起振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我感觉philips的芯片有问题

我看了一下,发现有不少相似问题的贴子。
但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就只有弃用philips的ARM了。
看来philips的ARM有点名不符实啊!

网友A:
不要就这么点困难被打败了

 这是个老问题,很多帖子,上面讲得很清楚,教你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