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用处理器内部ADC来控制触摸屏啊?

楼主(2007-01-22):
(无正文)

网友A(2007-07-31):

无聊,触摸屏驱动原理为:x轴加电压,测量y轴的电压从而获取y坐标,同理获取x坐标。按照这原理操作就可以了,可能要占有两个adc io口。
你还不如用ads7843来得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