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请教uC/OS OSIntCtxSw_1问题

楼主(2007-01-23):
OSIntCtxSw_1

        LDR     R4, [R6]
        ADD     SP, R4, #68
        LDR     LR, [SP, #-8]
        MSR     CPSR_c, #(NoInt | SVC32Mode)
        MOV     SP, R4

        LDMFD   SP!, {R4, R5}

        LDR     R3, =OsEnterSum
        STR     R4, [R3]

        MSR     SPSR_cxsf, R5
        LDMFD   SP!, {R0-R12, LR, PC }^

在上面这段新任务切换代码中, LDR  LR, [SP, #-8]这一句是不是多余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功能?我个人觉得LDMFD SP!, {R0-R12, LR, PC }^这一句已经处理了LR.
   请教周工和各位高手!

网友A:
一直没看他的ucos代码  这么看来  和我的差不多么。。。

 LDR     LR, [SP, #-8]  这句是在取lr     lr有2个

网友A:
。。

细节很多   你就记住  lr有2个   然后慢慢看吧

楼主:
这个问题有人问过,但没有人回答!

LDR     LR, [SP, #-8] 这句是从栈中取出用户模式的LR,
但是后边的 LDMFD   SP!, {R0-R12, LR, PC }^ 中也有这个操作,都不知道是自己理解错的还是另有用途!?
请各位大虾指点!先谢了 !

楼主:
程序到这里是系统模式

程序到这里实际上是系统模式,在这句  LDR     LR, [SP, #-8] 中,LR就是系统模式的LR,也就是用户模式的LR ,而后面的操作 LDMFD   SP!, {R0-R12, LR, PC }^ 也是对用户的寄存器操作,因此,感觉起来 LDR     LR, [SP, #-8]是多余的!

网友B:
re:

程序到这里是管理模式,^是不能在用户和系统模式下用的,呵呵

楼主:
to bqt :

是系统模式!往前看就知道了 !

楼主:
周公在吗?

网友B:
re:

    你回去翻翻书,看看SVC32Mode是什么模式?
    再次强调,^是不能在用户和系统模式下用的,因为用户和系统模式下没有SPSR
    wl80382000说的不错

    不过你执着的精神还是值得赞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