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同时将两个管脚连接到相同的EINT上会怎么样?

楼主(2007-01-23):
只是问问……如果这样会如何……

另外如果需要使用多个外部中断的话应该可以由能做外部中断的管脚任意组合吧?

网友A:
RE

拿起手头的《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看P73;或者《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看P165。
上面都写得很详细。如果没有书,请买一本来看。

网友B: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结果是正常工作,只要有一个管角触发了中断就会执行ISR;原理是低电平触发的经过与门,高电平触发的经过或门;详细的自己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