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外中断电平触发时只能是低电平

楼主(2007-01-24):
我用的是LPC2136,手册上说电平触发时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
但我也看到了一些资料,上边说只能是低电平触发
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只能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A:
您好

根据NXP数据手册,Lpc2136的外部中断触发电平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如果还不放心,请亲自做实验验证!

楼主:
我做了个试验

板子用的是试验板
当用高电平触发时,用while((IO0PIN & 0x00010000 )== 0x00010000);先等待INTO管角为低电平,但时钟为高,程序出不了该循环
如果没有该语句,程序直接运行,则会一直在串口0的中断中出不来,我知道是因为串口0的触发源没有撤销,EXTINT不能清0的缘故
如果作为外中断功能的引脚在复位时为高电平,那么就不能用高电平来触发中断
我想知道,如果可以用高电平触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跟硬件电路有关吗?

网友A:
回答

如果引脚始终为高电平,自然会不停地触发外部中断。(假设清除了中断源而且初始化设置没问题。)

您说得对,关键是引脚的稳态电平。若引脚的稳态就是高电平,那不就是不停触发外部中断吗?

高电平触发用得很少。很多单片机一复位,引脚就默认是高电平。

楼主:
谢谢您

首先谢谢您的快速回复
我的片子是LPC2148,从试验看来应该是系统复位时输入为高电平
我的问题是:这个输入可否从硬件上控制?即自己做的硬件来控制稳态是高还是低;还是无法控制,单片机本身已经默认?
谢谢您了

楼主:
问过了,谢谢

问过了,谢谢
一下子忘了硬件上的控制,控制输入的电平就可以控制稳态电平,同时硬件也决定了某一种触发方式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