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0X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我们都知道,LPC210X芯片的IO口一般没有上拉电阻,所在输入输出时一般接10K的上拉的电阻.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块SPI接口的FLASH芯片,当我用LPC210X的SPI口与其通信时,是否需要接上接电阻?
我查看了一下周公的两本教材,他上面的SPI是直接与74HC594通信的.
在此,我希望某位高人解决我的问题——即,LPC210X芯片的引脚(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在什么情况下接上接电阻,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A:
您好

最简捷的办法是遵循标准来做。
当用作GPIO时,查询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看看人家是否用了上拉电阻;
当用作SPI时,查询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看看人家是否用了上拉电阻;
当用作I2C时,查询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看看人家是否用了上拉电阻。

所以,可以回答您,您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来确定是否要接上拉电阻。

如果要追根究底,您需要了解IO口的口结构是如何影响输出/输入的高低电平。还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来决定是否需要接上拉电阻。LPC210x是没有内部上拉,可是如果采用灌电流的驱动方式,它不接上拉也可以点亮LED灯。

具体知识请参见以下链接。
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9437.html

网友B:
我用2103的SPI连接串行FLASH SST25VF016B 不用上拉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