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定时器编程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07-01-24):
  各位好!我是一个初学者,使用的是周立功的lpc2210,在做课后思考题时遇到了问题。思考题如下:使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中断控制蜂鸣器(实现响0.5s,停0.5s),两个定时器均为1s定时,定时器0实现蜂鸣,定时器1停止蜂鸣。(定时器0启动0.5s后,启动定时器1)。我认为在定时器0设置成如下形式时T0PR = 99;        // 设置定时器0分频为100分频,得110592Hz
T0MCR = 0x03;             // 匹配通道0匹配中断并复位T0TC
T0MR0 = Fpclk/100;             // 比较值(1S定时值)
T0TCR = 0x03;            // 启动并复位T0TC
T0TCR = 0x01;
 用“while(T0TC!=Fpclk/200);”可以实现0.5秒的定时但好像不行。我要问一下怎样实现0.5秒定时,这句话的毛病在哪?谢谢

网友A:
RE

需要再用一个匹配寄存器,以使定时器在定时到0.5s时产生动作。具体细节请参看《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P277匹配寄存器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