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xx上如何外扩外部存储器?

楼主(2007-01-26):
LPC23xx上如何外扩外部存储器?它没有总线是不是就不能外扩外部并行接口的FLASH???

网友A:
2378有minbus。其他型号有全32位地址数据。

网友B:
2378有8位并行数据/16位地址线,其它23xx全部

  其它23xx全部 没有 并行数据地址线

楼主:
RE

所以说基本上只能用串口外扩????听说ATMEL的串口FLASH很不错 有谁用过没?

网友B:
可以模拟并行总线

   接个Nand Flash还是很简单的,接Nor Flash就别搞了

网友C:
用过Atmel的串行Flash

挺好用,有两个RAM Buffer,好像按照字节编程没有ST的快,但是这个Buffer节约了时间。
特别的,如果SPI接口有DMA支持就非常爽了,比如在Atmel的ARM上。
LPC21/22xx系列上用的时候,效果就差一点,读写SPI花工夫比较多。

网友D:
RE

可以用软件模拟总线外接扩展芯片。我们公司提供了ZLG/VBUS for 210x软件包,楼主下载下来修改一下就可以用在23xx上了。